回流焊不定时的重启的问题

楼主(2020-06-08):
回流焊不定时的重启,电源灯没有问题,请各位大佬分析下不是UPS出问题了,回流焊型号为GS-800

网友A:
试试把UPS 给拆了

网友B:
应该是电脑主机问题吧

网友C:
有变频器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试试把UPS 给拆了

拆了UPS可以使用问题是我们这经常停电,停电了还得手动进行摇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电脑主机问题吧

没有主机就插的个UPS,或者直接接电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变频器吗

UPS不带变频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