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

楼主(2020-06-08):
Switch芯片跟PYH芯片有什么区别啊

网友A:
    PHY芯片是和RJ45/sfp连接器信号连接的,是物理层(Physical layer)的缩写,主要功能是传递数据,可以理解为快递,只是货物(数据)到了给不同的人(RJ45或者SFP/SFP+);
    通常交换芯片不说Switch芯片,叫MAC芯片,一方面与CPU通信,一方面控制PHY进行数据转发,可以理解为淘宝店(通过网购平台告诉快递发给谁);
再往上走就是CPU,可以理解为网购平台,总起规划,掌控雷电。

    个人理解,欢迎指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PHY芯片是和RJ45/sfp连接器信号连接的,是物理层(Physical layer)的缩写,主要功能是传递数据,可以理解 ...

多谢多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