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像像素相加该怎么写

楼主(2020-06-08):
有30张图片,把它们的像素值相加再取其平均值,怎么写7 w2 \) X# c  Y2 S! b

网友:
    如果你是想每张图的对应像素分别相加取平均的话,imread()读进来之后直接用double()转成double数据,然后用一个三维数组保存所有图片,用sum()对整个数组沿第三维求和再求平均就行了。如果最后要输出图像的话别忘了再用unit8()转回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