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UBOOT是怎么样移植到NXP LPC1788悍马开发板的呢?

楼主(2020-06-08):
请问UBOOT是怎么样移植到NXP LPC1788悍马开发板的呢?6 |7 f  S& i5 w$ ^

网友:
LPC1788的外部存储控制器(Emc),可以对动态存储器和静态存储器的支持,可以接SDRAN、NAND_FLASH、NOR_FLASH等多种存储器!有了这些存储器的支持,就有更大的空间存储我们的代码和数据,把Uboot移植到开发板上,有了这个强大的程序支持,就可以在上面跑UCLinux操作系统,还可以吧程序放到NAND_FLASH里面运行

网友:
上面的不详细,看这个帖子吧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mod=post&action=newthread&fid=19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