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O口串联电阻的疑问?

楼主(2020-06-08):
    1.关于mcu的普通IO口,在电路设计都会串联电阻,一般有1K~10K,我自己设计也有,有的也参考下应用电路,这个串联电阻的作用不是太清楚?
       限流,防止外部输入短路,还有静电.
    2.问题?
       这个串联电阻选取的大小是怎么计算的?串联电阻最大能选多大,20K 200K?  请高手帮忙解答下.
下面是一颗高边驱动芯片 BTS7080:与MCU的IO口之间串联了4.7K的电阻.

网友:
    这个要根据你IO口的驱动能力和你要驱动的电路来决定。就是首先看手册,io口最大能支持多大驱动电流,然后看你后级需要多大电流,在不超过最大驱动电流的前提下满足后级驱动即可

网友:
    之前遇到一个大神

    主控出来的每一根线都要串电阻

问他why

曰:怕接错,好飞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