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icro SD卡如何选择格式化?

楼主(2020-06-08):
自己买的micro SD卡256M的,在电脑里格式化的时候如何选择(文件系统选FAT还是fat32还是exFAT),分配单元大小如何选择(选4096字节还是8192字节还是16KB还是32KB),这些选择跟程序的正确读写有关系吗?我的测试程序是原子哥的实验25图片显示实验。自己画的板子,接口都修改好了,现在就是SD卡初始化不成功~~

网友:
格式化的时候,选择FAT就好了,其他的用默认的即可.
如果还是不能发现,检查代码吧.看看用我们最新例程是否可以.
ps:论坛搜索:最新例程.

网友:
代码没问题,因为在你们的MiniSTM32板上验证过了,奇怪的是刚开始成功的刷了1次图片,然后我把卡取出来在电脑上又添加了几个自己的图片然后就不行了,再然后我重新格式化,重新添加根目录文件,就怎么都不成功了,郁闷啊~~程序我也没改~~现在调试就是死在SD初始化的地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