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有印刷锡的比较,比如锡量多少?焊盘面积多大?

楼主(2020-06-08):
各位好:
问谁有印刷锡的比较,比如锡量多少?焊盘面积多大?印刷锡膏后才能既不少锡,也不会造成多锡,有类
似的表格么?

网友:
根据钢网开孔文件,制作SPI检查程序,即可进行锡膏量检查

网友:
SPI检测即可

网友:
问题比较复杂,可以问问开钢网的厂家有没有

网友:
针对这个问题,因为产品设计不同行业钢网开口印刷效果肯定会有部分差异,如果要想自己真正了解自己摸索一下,建议自己使用TEG基板,自行开口进行印刷验证。所有类型得出最好开口结果后就是最完美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