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1302时钟芯片

楼主(2020-06-08):
时钟为什么会出现写不进去,显示出来的时间不对,但是下次重新上电时钟又能正常走。CE和SCLK信号在好坏的状态下波形正常,但是I/O口异常。

    时钟正常波形

    时钟正常波形

    时钟异常波形

    时钟异常波形

网友:
    原理图丢上来瞅一下

网友:
    相关引脚是不是没上拉?记得SCK、CE、IO都需要上拉的

网友:
    刘工,检查下CPU引脚配置是什么类型的输出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