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知道AD设计的PCB板过孔是否盖油?

楼主(2020-06-08):
如何知道AD设计的PCB板过孔是否盖油?

网友:
3d状态,一目了然

网友:
    选中过孔,如果属性中的tented是画勾选中状态就是盖油的。

网友:
    最直观的是看3D

网友:
    直接切换3D模式,只要过孔没被器件挡住,都能看出有没有盖油

网友(2020-07-28):
    双击此孔,过孔跟焊盘会有区别。然后加工时候也有工艺提示,开窗,盖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