巨微通用BLE射频前端芯片—MG126

楼主(2020-06-08):
巨微MG126 是内部集成了发射机、接收机、GFSK 调制解调器和BLE 基带处理的一款低功耗、低成本的BLE 收发器。MG126 采用QFN16 封装,芯片大小为3mm x 3mm。搭配Cortex-M0 mcu 和少数外围被动器件,可以实现BLE 遥控、蓝牙键盘等数据传输应用。上海巨微MG126该系列芯片可以与市面上绝大多数MCU芯片配合,完成BLE数据传输功能。是广泛的MCU公司的无线好帮手。巨微总代理英尚微电子介绍关于MG126射频芯片产品特性以及应用和解决方案。

功耗指标
下表是在3.3V 供电情况下,MG126 典型的功耗情况.

Mode
Description
Total Typical Current at 3.0v
Standby
待机状态下电流,通过spi唤醒
3 uA
Sleep
睡眠电流,不发射不接收
50 uA
TX active
持续发射
20 mA @ 0dBm output power
RX active
持续接收
18 mA

MCU需求
实现BLE 遥控、蓝牙键盘等数据传输应用,需要搭配Cortex-M0 或者M3 的MCU,具体资源需求如下:
系统时钟:48MHz 及以上
通信接口:SPI,主设备,clk 6Mbps 及以上
ROM size:16 KBytes (如果需要实现OTA 则size 加倍)
RAM size:4 KBytes

通用BLE射频前端的应用形态

面对碎片化市场:RF芯片+MCU解决方案

精简到极致的芯片结构划分

巨微RF+MCU方案的特点—最好的灵活性

主控MCU的要求
系统时钟
> 48MHz
SPI速度
6 Mbps
IO
5 个:IRQ-1个,SPI-4个
ROM
16 KB(基本):支持到GATT/GAP
16 KB(可选):支持Software AES
+32 KB(可选): 支持协议栈OTA
System
1个systick

提供的服务产品
基于客户MCU平台的协议栈移植服务
基于低功耗蓝牙数据透传的基带/协议栈库和代码
HID等其他Profile,包括软件AES
巨微RF芯片驱动
MG126蓝牙射频芯片
MG126晶粒供合封
协议栈维护和支持
射频FT测试解决方案

网友:
巨微MG126 是内部集成了发射机、接收机、GFSK 调制解调器和BLE 基带处理的一款低功耗、低成本的BLE 收发器。MG126 采用QFN16 封装,芯片大小为3mm x 3mm。搭配Cortex-M0 mcu 和少数外围被动器件,可以实现BLE 遥控、蓝牙键盘等数据传输应用。上海巨微MG126该系列芯片可以与市面上绝大多数MCU芯片配合,完成BLE数据传输功能。是广泛的MCU公司的无线好帮手。巨微总代理英尚微电子介绍关于MG126射频芯片产品特性以及应用和解决方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