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 20的问题,求解决办法!

楼主(2020-06-08):
    AD20和19 都出现这个问题,打开PCB文件和关闭PCB文件都会出现这样的弹窗,必须按多次才能关闭;同时Properties侧边栏 不显示内容,电脑版本是win7旗舰,希望能有大神能解救我!

网友:
    应该是和谐问题

网友:
    提供几个思路:1.首先排除源文件的干扰,在AD关闭的情况下尝试双击打开一个官方的原理图或者PCB文件(确定正常的源文件也可以),如果可以错误消失就锁定了是文档导致的。
    2.第一步不行,尝试恢复AD的缺省设置,先从软件的优选项里恢复到缺省设置。此办法不彻底,可以先尝试(通常是导入其他版本的配置文件导致的,下3 4等同)。

3.在卸载选项里卸载配置信息(不是卸载软件哦),几乎等同于重新安装。
    4.以上都不行,对注册表动刀,“HKEY_CURRENT_USER\Software\Altium\”如果有多个版本,里面Altium下面会有多个子集。需要找到有问题的,删除之,也可以恢复AD到新安装的状态!(此步有一定风险,需要谨慎)。
5.卸载AD重装,过程注意杀毒软件,不要拦截任何东西,自动拦截的通常是失败的隐患(新装的AD可能是杀毒软件拦截导致)。
    6.如果是最近新装系统,可以尝试安装VC++ ,NET Framework 3.5以上版本尝试。
    7.以上都不行,需要重装系统,希望你不要用到此步。

    我能想到的就这么多了。希望对你有帮助

网友:
    .卸载AD重装,过程注意杀毒软件,不要拦截任何东西,自动拦截的通常是失败的隐患(新装的AD可能是杀毒软件拦截导致)。

网友:
    把杀毒软件暂时退出

网友:
    之前我也常遇到一些奇怪的现象,后面把内存扩大到8G,就很少出现了。

楼主(2021-10-20):
    电脑内存小了,加大内存一切问题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