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S仿真] ADS SIpro仿真设置

楼主(2020-06-08):
高速信号要求16Gbps,在ADS SIpro-----option中频率是设为16GHz还是8GHz呢?当信号传输速率为16Gbps时,有效频率是8GHz吗?

网友:
速率是16Gbps,频率看一半8GHz

网友A:
    建议按3倍频设置,如果速率是16Gbps,对应的奈奎斯特频率是8GHz,仿真频率设置为20GHz以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议按3倍频设置,如果速率是16Gbps,对应的奈奎斯特频率是8GHz,仿真频率设置为20GHz以上

仿真频率设置为20GHz,搭建的S参数仿真原理图中(Channel simulation)TX_DIFF的BitRate设置为16Gbps还是8Gbps呢?

网友:
    数据传输率当然填16Gbps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