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画封装,在器件封装上打孔(不是焊盘),需要放在机械1层还是禁止布线层?

楼主(2020-06-08):
AD画封装,在器件封装上打孔(不是焊盘),需要放在机械1层还是禁止布线层?

网友:
我以前放Keepout,装了17后放机械1,所以都可以。

网友:
建议机械1层

网友:
    放个焊盘或过孔(修改孔径)

网友:
    放哪一层都可以,习惯就好。

网友:
    最好放在机械层,遇到过孔放在keepout层,板厂没开孔的情况

网友(2020-10-22):
    建议放在机械1层,KEEPOUT用来做禁止布线区域

网友:
    专业点的都在机械层   KEEPOUT是禁止布线层,修铜皮很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