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E7.9.5如何将原来的负片铺铜改成正片?

楼主(2020-06-08):
我将原来的负片铺铜直接改成正片,改完后,并没有看到重新铺铜,反而之前的花盘不见了,看不到过孔与铜层的连接了多谢了。

网友:
显示问题吧。

网友:
一般直接改了就好了。

楼主:
我用EE7.9.5打开的,原来的工程也是这个版本的。但是打开后显示不太对。这个还有不同的版本区别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