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10 LP Wizard 10.5

楼主(2020-06-08):
1.先运行一次Crack.vbs,路径空着

2.点LPWizard_mib.exe安装软件,安装到默认路径,不安装license。
3.再运行一次Crack.vbs,在对话框中输入你的安装路径如C:\mentorGraphics\10.5LPW,点确定,等黑色命令窗口消失后,即破解完成,点确定。
4.拷贝MentorKg.exe到C盘根目录
5.打开命令窗口。开始->运行-> CMD ->回车(或用快捷键WIN+R打开运行输入框)
6.命令窗口中输入命令 CD \    回车
7.输入命令 MentorKG -patch C:\MentorGraphics\10.5LPW 注意patch 为小写
8.稍等,会弹出一个TXT文档,将该文档另存为到 C:\LICENSE.TXT
9.右键我的电脑->属性->高级->环境变量(WIN10在控制面板\系统和安全\系统\高级系统设置-高级-环境变量里面)。 在 系统变量 中创建变量 MGLS_LICENSE_FILE , 变量值为 C:\LICENSE.TXT    若已经存在该变量,则修改变量值,在已有变量值后增加 ; 然后再增加C:\LICENSE.TXT

网友:
正好遇到这个问题,谢谢分享

网友:
    这个东东,现在集成在PADS里面了,装了PADS就有了

网友(2020-08-12):
    问题是,按照这个装了之后,allegro 16.6、17.2全部无法打开了,报错.....

网友:
    需要手动添加环境变量么?
    安装以后总是说找不到LIENC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