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敏电阻器

楼主(2020-06-08):
  光敏电阻器又叫光导管,是常用的光敏器件常见的光敏电阻器是用硫化镐(CdS)材料制成的。除使用硫化铺材料制作光敏电阻器外,还有用硫化铝、硫化铅、硫化秘、硒化 隔和硫化钝等材料制成的光敏电阻器。

     光敏电阻器的结构如图所示。由于导体在光的作用下,电导率变化的现象只局限于光照的物体表面薄层,因此,在制作光敏电阻器时,只要把掺杂的半导体薄膜沉积在绝缘基体上就可以形成光敏电阻器。为了提高灵敏度,光敏电阻器的电极一般制成梳状。由于半导体材料怕潮湿,因而光敏电阻器常用带透光窗口的金属外壳密封起来。

网友:
为了提高灵敏度,光敏电阻器的电极一般制成梳状。由于半导体材料怕潮湿,因而光敏电阻器常用带透光窗口的金属外壳密封起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