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类] 0欧姆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,

楼主(2020-06-08):
    在网上看到的资料说:0欧姆电阻来啦,他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,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,使噪声得到抑制。
能理解0欧并非真的0欧,但是如何理解它他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,这句话呢

网友A:
    我试着来解读一下,看看是否能够帮助你理解或者说是否可行:

网友:
    表示没有看明白,但是我是理解为什么电阻是很窄的电流通路,因为这就像修路建桥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我试着来解读一下,看看是否能够帮助你理解或者说是否可行:

    谢谢。在分割区上跨接0欧电阻,可以提供较短的回流路径,可能是被这个很窄这个词弄晕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。在分割区上跨接0欧电阻,可以提供较短的回流路径,可能是被这个很窄这个词弄晕了

其实,我们不管它如何用词,需要去了解本质是什么?就是控制回流路径或则说电流的路径而已嘛,哈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其实,我们不管它如何用词,需要去了解本质是什么?就是控制回流路径或则说电流的路径而已嘛,哈哈哈   ...

网络资料很多,但是有些资料也不清楚是对是错,而这种资料却被很多人转载引用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我试着来解读一下,看看是否能够帮助你理解或者说是否可行:

这个解释我感觉很到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