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用电子元器件检测电路

楼主(2020-06-09):
在维修家用电子产品时,特别是彩色电视机的维修中,经常要测量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,测量可控硅、光电耦合器、陶瓷振子、石英晶振、红外线遥控接收器、红外线遥控发射器、行输出变压器等电子元器件的好坏。这些电子元器件的参数或好坏都不能直接用万用表检测,应用本文介绍的多功能电子元器件检测电路板,可简单准确地测量它们的参数或好坏,给维修工作带来很大的方便。

多功能电子元器件检测电路板由七个单元电路组成,组装在一块10cm×6.5cm的万能电路板上,共用一组电源输入电路,体积小巧。各单元电路的电源端通过短路线插头与电源输入电路相连,配合一个输出电压可调的直流电源和一块万用表,即可方便地进行检测。

稳压二极管检测电路
稳压二级管稳压值的测量电路如图1所示,图中插入被测元器件的插座采用集成电路插座改制而成。将被测稳压二极管按图1中要求的极性插入插孔中,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挡测量稳压二极管两端的直流电压。先将直流电源的输出电压调到最低,接通电源,将输入电压由低向高调整,当发光二极管D正常发光后,在一定范围内调整输入电压,稳压二极管两端的电压近似不变时,万用表的指示值即为被测的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。

可控硅检测电路
可控硅检测电路如图2所示,先用万用表检测出被测可控硅的A、G、K极,再将被测可控硅的A、G、K三个引脚插入对应的插孔中,接通电源,不按按钮开关S时,发光二极管D2不发光,按一下按钮开关S时,若发光二极管D2能持续发光,则被测可控硅是好的。

光电耦合器检测电路
光电耦合器检测电路如图3所示,可将TLP621等四个引脚的光电耦合器插入插座左端的四个引脚的插孔中,将TLP332等六个引脚的光电耦合器插入插座右端的六个引脚的插孔中。接通电源后,电源经RP、R1给IC中的发光二极管提供一个正向电压,发光二极管发光,使IC中的光电三极管导通,3脚外接的发光二极管D发光,若调节RP时,发光二极管的亮度能跟着变化,则被测光电耦合器是好的。
陶瓷振子检测电路
陶瓷振子检测电路如图4所示,外接元件455kHz或500kHz陶瓷振子X,C1、c2与集成电路M50462的2、3脚内部电路组成455kHz或500kHz的振荡电路,将被测的455kHz或500kHz陶瓷振子插入插孔中,接通电源,按住按钮开关S时,发光二极管能不停地闪烁发光,则说明被测陶瓷振子是好的。

石英晶振检测电路
石英晶振检测电路如图5所示,BG与C1、C2、石英晶振X等组成高频振荡电路,C3、D1和D2组成二倍压整流电路。将被测石英晶振插入插孔中,接通电源后,若发光二极管D3能持续发光,则被测石英晶振是好的。
当陶瓷振子或石英晶振的谐振频率发生变化时,虽不能被检测出来,但这种损坏情况极小,若需进一步判断谐振频率是否变化,可采用代换法。
红外线遥控接收器和发射器检测电路
红外线遥控接收器和红外线遥控发射器的检测电路如图6所示。图中Y是直径为1cm,高为1cm左右的圆柱形小体积蜂鸣器,插孔的标号“+”、“-”表示遥控接收器的电源端,“o”表示遥控接收器的信号输出端。若检测一体化的三端红外线遥控接收器,将被测遥控接收器的3只引脚插入对应的插孔中,接通电源,用一只好的红外线遥控发射器对着遥控接收器,按住遥控发射器的任意按键时,若D1能闪烁发光,同时蜂鸣器Y发声,则被测红外线遥控接收器是好的。若要检测红外线遥控发射器的好坏,要将一只好的红外线遥控接收器插入插座中,按下被测红外线发射器的任何按键时,发光二极管D1都能闪烁发光,同时蜂鸣器发声,则被测红外线遥控发射器是好的。
行输出变压器检测电路
行输出变压器检测电路如图7所示,555集成定时器与外接元件构成多谐振荡器。调节RP可产生12.5~25kHz的方波脉冲,由3脚经C3耦合输出作为FBT初级线圈电谐振的激励脉冲,C3与FBT初级线圈组成一串联谐振电路。在输出端J1、J2接上良好的FBT初级线圈,接通电源时,用指针式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挡监测FBT初级线圈两端的电压,调节RP使电压表的指示数最大,其最大指示数一般在26V左右。用数字电压表的200V交流电压挡测量时,其最大指示数一般在50V左右。当用一段导线穿过FBT的磁芯,再将两端短接摸拟FBT的线圈短路故障时,则万用表的示数下降到3V左右。
万用表的指示值不一定准确等于15kHz左右的正弦波(谐振时,用示波器测量FBT两端为一幅度为80Vpp的正弦波)的有效值。但接上好的FBT,电压表的指示值有26V左右,接上线圈匝间短路的FBT时,电压表的指示值一般只有5V左右,差别很大,不会影响对FBT线圈匝间是否短路的准确判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