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中飞线的几种处理方法

楼主(2020-06-09):
pads 中飞线的几种处理方法
1、在铺完铜后出现飞线,如果对编号要求不严格,可以采用复制来解决,方法如下:
第一步:打开原档,再打开 Edit/Filter 选择所有,将边框等也打上勾,然后将 PCB 图框选,此时将呈高亮状态,再点
编辑里的复制 第二步:打开以前没有出现问题的档案(请做好备份,呵呵),删除档案里所有的东东后点编辑里的粘
贴,此时飞线全部或部分能消除,部分未消除的请检查连接问题。
2、在铺完铜后出现飞线,特别是后续加了多个地过孔之类的情况,可以使用重新铺铜的方法
将原来铺铜的外框 TOP 层与 BOTTOM 层对调,重新应用一下,如果还是不行,可将两层都去掉后,保存文档,再重
新打开,重新画铺铜的外框,重新铺一次即可。
3、将有飞线的档案用 PADSRouter 打开,保存后再用 LAYOUT 打开保存即可 。

其中第 3 点方法最简单,附有图片

网友:
这几个方法都很实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