充电器电路如何制作?

楼主(2020-06-09):
要求:
输入100-240V50-60Hz,最大电流0.2A
输出5V1000-1200mA
提供USB接口功能
希望可以有大佬指点一二,谢谢!

网友:
    楼主找个手机充电器拆开研究一下就行

网友:
    输入 整流桥 然后派性滤波,经过PSRIC 在经过变压器,然后整流到低压经过二极管 给电容充放电,输出5V 这是大致内容,最简单的找个PSR电源 例如:昂宝;PI;芯茂微;芯鹏微等品牌

网友:
    怎么让我想到了上大学做5V电源的情景呢。。。

网友:
    确实也让我想到了大学做5V电源时的景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