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PS61169升压不够,为什么只有8.5V?

楼主(2020-06-09):
    VIN输入为5V电压
    CTRL是PWM信号输入
FB引脚电压208mv
SW输出电压只有8.5V,现在需要升压到30V左右的电压
麻烦大佬帮忙解决一下问题

网友:
    输出电压是根据电流来的呀,如果你需要稳定的升压,也可以FB通过VOUT分压来实现;恒流么就像你现在这样的,VOUT串LED到FB

网友:
    看芯片手册似乎需要接上LED,不然FB就是悬空

网友:
    FB是基准电压,按芯片参考资料应该是接到输出端吧

网友:
    接LED,頭一回看到。輸出會不會隨著溫度飄移嗎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