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/地层

楼主(2020-06-09):
AD电源/地层怎么分割?

网友:
用line分割

网友:
    用line分割,宽度20mil

网友A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386973&fromuid=370054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386973&fromuid=370054

    明白了。谢谢大佬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明白了。谢谢大佬

    负片层按P、L画封闭区域啊,再选择区域后选择添加的网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