检测到一个低电平信号,延迟1s后触发动作,在这1s内要连续检测信号,中途信号变为...

楼主(2020-06-09):
检测到一个低电平信号,延迟1s后触发动作,在这1s内要连续检测信号,中途信号变为高电平,没有动作输出。这个能通过纯硬件实现吗?

网友:
应该可以的

网友A:
    利用电容充放电,串联电阻控制电流。根据实际情况可能还需要其他器件配合。个人想法没验证过,具体思路参考单片机的上电复位电路

网友B:
    有这种功能的芯片,低电平持续到一定时间输出才动作,中间只要有变化就会重新计时。就可以实现楼主想要的功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利用电容充放电,串联电阻控制电流。根据实际情况可能还需要其他器件配合。个人想法没验证过,具体思路参考 ...

    好的,谢谢大佬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有这种功能的芯片,低电平持续到一定时间输出才动作,中间只要有变化就会重新计时。就可以实现楼主想要的功 ...

好的,我去查查

网友:
    A输入,B输出,1.1S后B被拉低。

网友:
    软件可以实现的啊,硬件动作检测。加两行代码不就好了,省钱。硬件的话,第一条件,检测低电平下降沿触发,用门电路+延时触发器应该也是可以做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