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方式是怎么做的

楼主(2020-06-09):
铜皮是电源1.5V 与孔连接的这种方式是怎么做的

网友A:
负片的连接显示方式

楼主:
知道了做孔的时候加上了rectangle这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负片的连接显示方式

这个知道了,找到了。打开PCB看着怪怪的

网友:
   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