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PF二级培训教材

楼主(2020-06-09):
    XPF二级培训教材

    第一章——初始调整
    1.1 检查Z轴,R轴和Q轴的干扰
      1. 用手移动各轴,检查有没有电缆或其他干扰对象。
      2. 要特别注意绕着Z轴同步转动的皮带和滑轮,检查这个区域内有没有电缆头。
    1.2 检查side1灯架的位置
      1. 手动移动X轴到照片所示的位置。
      2. 检查灯架和真空块之间的间隙是否大于13mm。
      3. 如果间隙小于13mm,调整灯架的位置。
      注意:如果间隙小于11mm,旋转架可能干涉灯架的自动运行。
    1.3 检查X轴和Y轴的干扰
    1. 为了阻止干扰,移动Q轴和Z轴到下图所示的位置
    注意:如果Z轴和Q轴不在图片所示的位置,Z轴的此轮轴或Q轴的挂钩可能会干扰自动工具站或机器的其他零件。

网友:
    这个很实用,谢谢楼主分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