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Weibull分布函数描述产品的失效行为时,参数λ和β的物 理意义?

楼主(2020-06-09):
用Weibull分布函数描述产品的失效行为时,参数λ和β的物理意义?

网友:
β和λ为威布尔分布参数。参数β称为形状因子,它决定了平均失效时间附近的失效频率;入称为寿命 参数,在t=A时,63. 2%的器件失效。 ?有了威布尔分布,只需要少量的实验数据就可以得到关于器件可靠性的解析模型,从而可以估计在 任何时间内的失效概率。 ?更重要的是,一旦知道威布尔分布中的参数值,就可以通过数据来比较器件的性能。比如,一-组器 件的X值比另- -组大,这说明λ值大的一-组器件的平均寿命要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