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下开关电源对射频电路有影响没有?

楼主(2020-06-09):
不知道射频电路上用LDO好还是开关电源好!8 K/ s" @+ M  h. A7 ?

网友:
开关电源处理不好的话 貌似对射频电路有影响啊

网友:
    有,具体的要看射频部分对电源的要求,不一定要用LDO

网友:
    建议别用开关电源,如果用的话,要做好电源滤波措施,不然会引入KHz级的干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