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神,这个方程组如何解?非常感谢!

楼主(2020-06-09):
L=1000;
a2*L*L+a3*L*L*L=0;
2*a2*L+3*a3*L*L=0;
b2*L*L+b3*L*L*L=0;
2*a2*L+3*a3*L*L=0;
请教大神,这个方程组如何解?非常感谢!

网友:
未知数:a2,a3,b2,b3。
关于a2和a3的方程有三个。关于b2和b3的方程只有一个。
方程组是否有解:方程个数≥未知数个数,才可能有解。
所以你这个方程组只能解出a2和a3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