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是否有影响?

楼主(2020-06-09):
手工侵锡,网口与电源座连锡,换过锡条为有铅,电源座引脚长0.35MM,网口座长0.3MM。引脚有突出PCB焊盘0.1MM,这个是否有影响?可是用剪钳剪引脚与PCB一致连锡情况就有所减少!麻烦大神指点一下,非常感谢!

网友:
我做过像这样的产品,我当时是把波峰焊预热加到150 160 170 和锡炉温度加到260以上,FLUX流量加到40-60ml,速度为1.0左右可以调试出来的。

网友:
    你这个是小锡炉子吧··手动拉着治具上浸泡到炉子里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