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Layout中如何设置状态栏可以显示网络名,线宽..

楼主(2020-06-09):
    图片中左下角显示的网络名称,线段,线宽是怎么设置显示的

网友A:
    如果要对网络名进行修改的话,直接用ECO工具,里面的有各种方式进行修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如果要对网络名进行修改的话,直接用ECO工具,里面的有各种方式进行修改

目的不是为了修改,只是想知道怎么能在左下角位置显示这些内容

网友:
    无模命令  NNP NNV NNT

网友:
    写代码可以搞出来

网友:
    没有必要整那么复杂

网友:
    我的默认就有,但是我不看,我看ctrl+alt+S的那个小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