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选择SMT贴片加工中清洗剂

楼主(2020-06-09):
  有机溶剂清洗是指仅使用有机溶剂进行清洗和漂洗,清洗后工件表面上的有机溶剂迅速挥发,不需要干燥工序,其清洗机理主要是溶解。这种方法适合于清洗对水敏感的和元器件密封性差的印制线路板。

        一般的有机溶剂清洗或超声波清洗气体技术,这是SMT贴片加工中最广泛使用的高清洗,清洗效率高技术超声波清洗的作用。

  超声波技术能够进行清洗元件底部、元件企业之间及细小间隙中的污染物,适合对高密度、窄间距以及表面组装板及污染较严重SMA的焊后清洗。由于超声波振动会产生较大的冲击力,并具有一定的穿透元器件的能力,可以穿透到封装材料的层层阻隔进入到器件的内部,损坏IC的内部连接,因此一般不推荐军用产品使用该方法。

        清洗剂的选择原则

        ①有良好的润湿性,表面进行张力小,这样オ能使经过SMT贴片加工过程中表面的污染物充分提高润湿、溶解。

        ②中度毛细作用,黏度小,能够渗透在被洗电路板元器件的缝隙中,而且又容易排出。

        ③密度大,可减缓以及溶剂的挥发产生速度。可以降低成本,减少对环境的污染。

        ④高沸点,有利于蒸气冷凝。沸点高的消洗剂安全性好,可以同时通过不断升温提高清洗工作效率。

        ⑤溶解能力。溶解度也称为贝壳杉脂丁醇值(贝壳杉脂丁醇,KB值),它是溶解的污染物的能力的溶剂的表征参数。KB值越大,溶解有机污染物的能力越来越强。

        6腐蚀性较小(腐蚀)。发生PCB焊料的包的组件,和腐蚀作用。清洗后元器件进行表面与印制板上的字符、标记可以保持清断。

        ⑦无毒(或低毒性),无害的,环境污染少。

        ⑧ 安全性好,不易燃易爆。

        ⑨成本低。

网友:
原则有很多

网友:
现在SMT清洗  设备 超声波    PCBA清洗机(分为2种。在线机/离线机 )
我们公司自主研法生产水性清洗液。可替代国际品牌,品质保证价格美丽。主板不发白IC叫也无残留我们公司自主研法生产水性清洗液。可替代国际品牌,品质保证价格美丽。主板不发白IC叫也无残留,国产水基清洗液原厂 (洗助焊剂、锡膏、离子、非离子等其他残留物)自主研发.生产销售。产品适用于【Filp Chip、BGA、SIP、LGA、CSP、POP、PCBA、FPCBA、钢网、治具等】可替代国际品牌;品质保证,价格美丽。欢迎各位咨询合作共赢。       张先生13638371811(电话微信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