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铅锡膏制程影响焊接牢固的原因有哪些 ?

楼主(2020-06-09):
影响推力的原因有哪些,炉温设置影响最大吗?不是峰值温度不够还是冷却降温速率太慢呢

网友:
主要是炉温,我司无铅锡膏用的还好

网友A:
影响焊接的因素有很多,人、机、料、法、环去分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影响焊接的因素有很多,人、机、料、法、环去分析

能详细说说吗

网友:
兄弟你的问题值得去研究一下。一般小公司都是看的舒服就行。那会这么讲究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能详细说说吗

1.锡膏的合金成份(含铋的锡膏焊点脆)
2.锡膏的储存、解冻、开封时间等等
3.钢网的开孔
4.线路板焊盘表面和元件的的氧化情况
5.回流焊炉的设定是否适合你的产品
等等一些细节都会影响到焊接的可靠性

网友:
1.锡膏材料组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