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过炉易连焊的引脚之间印刷一条红胶会不会对连焊有改善?

楼主(2020-06-09):
在过炉易连焊的引脚之间印刷一条红胶会不会对连焊有改善?

网友:
    有些许作用,改善不会很大··可以请RD帮忙增加白色阻焊,或者加脱锡焊盘。如果是治具过炉可以在治具上增加脱锡片

网友A:
    引脚连焊建议从网板开孔尺寸进行改善, 引脚之间印刷一条红胶增加了生产成本。

网友:
    在易连锡的元件脚之间增加红胶,可以改善连锡。但是点红胶时一定要注意,避免污染到焊盘和元件脚,否则容易造成污染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引脚连焊建议从网板开孔尺寸进行改善, 引脚之间印刷一条红胶增加了生产成本。

是的 成本高了不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