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IMEX IIC这个机器怎么样

楼主(2020-06-09):
谁用过AIMEX IIC这个机器,性能怎么样?故障率高吗

网友:
没用过  看看楼下怎么说

网友A:
故障率这件事,对于新机来说,没啥大的问题。但这个机型实际应用于不是想像中的那么美好,特别是DX版本的,有很多局限性。而且整机操作反应相当的慢。因为APP集成了MEDIT功能,如果订单量大,转生产机种的次数少,还是相当有优势的。否则........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故障率这件事,对于新机来说,没啥大的问题。但这个机型实际应用于不是想像中的那么美好,特别是DX版本的, ...

还是很一般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