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怎么对接插件进行SI分析?

楼主(2020-06-09):
怎么对接插件进行SI分析?

网友:
一般使 用EBD模型

网友:
如果是特殊板,如背板,需要spice模型

网友:
使用多板仿真软件(HYPERLYNX或IS_multiboard),建立多板系统 时,输入接插件的分布参数,一般从接插件手册中得到。当然这种方式会不够精确,但只要在可接受范围内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