等号左侧的表达式不是用于赋值的有效目标怎么办?

楼主(2020-06-09):
function [y1,y2]=mytestnio(x1,x2)
if nargin=1
    y1=x1;
    if nargout=2
        y2=x1;
    end
else
    if nargout=1
        y1=x1+x2;
    else
        y1=x1;
        y2=x2
    end
end
错误: 文件:mytestnio.m 行:2 列:10
等号左侧的表达式不是用于赋值的有效目标。

网友:
赋值用一个等号,判断是否相当用两个等号
if nargin==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