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MT的测温板的制作行业内ipc有标准吗?

楼主(2020-06-09):
关于SMT的测温板的制作行业内ipc有标准吗?或者说有哪一分ipc标准上有类似的规定啊!指导意见

楼主:
有懂行的大佬指导指导呗

网友:
端子、主芯片、BGA、CHIP、PLCC,都是工艺依据客户需求取点

网友A:
测温线理线要理好,长短留够能方便插入炉温测试仪就行,这个没有具体规范的,第一根线为空气线,焊点和测温线上点黑胶烤一下固定好

网友(2020-07-23):
引用 网友A:
测温线理线要理好,长短留够能方便插入炉温测试仪就行,这个没有具体规范的,第一根线为空气线,焊点和测温线上点黑胶烤一下固定好

黑胶是什么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