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ile->Export->CAD Data 出现出错提示,为什么?

楼主(2020-06-09):
    File->Export->CAD Data 出现出错提示:Tango out requires Top and Bottom Layers转换不成功,请问这是为什么?

网友:
    你这是干啥呢呀

网友:
    因为你没有设置该资料的层的属性 在TABLES 下的LAYESRS 或按下“Y”键,出现的对话框的TYPE 选择
正确的层的属性 至少要设置TOP(COMP )和BOTTOM(SIDE)属性 即可正常输出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