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inux字符驱动之异步通知按键驱动

楼主(2020-06-09):
在上一节里,我们在中断的基础上添加poll机制来实现有数据的时候就去读,没数据的时候,自己规定一个时间,如果还没有数据,就表示超时时间。在此以前,我们都是让应用程序主动去读,那有没有一种情况,当驱动程序有数据时,主动去告诉应用程序,告诉它,有数据了,你赶紧来读吧。答案当然是有的,这种情况在linux里的专业术语就叫异步通知。

上一节文章:

在这一节里,我们将在上一节的基础上修改驱动,将其修改为有异步通知功能的按键驱动,目标:按下按键时,驱动主动去通知应用程序。

问:如何实现异步通知,有哪些要素?

答:有四个要素:

一、应用程序要实现有:注册信号处理函数,使用signal函数

二、谁来发?驱动来发

三、发给谁?发给应用程序,但应用程序必须告诉驱动PID

四、怎么发?驱动程序使用kill_fasync函数

问:应该在驱动的哪里调用kill_fasync函数?

答:kill_fasync函数的作用是,当有数据时去通知应用程序,理所当然的应该在用户终端处理函数里调用。

问:file_operations需要添加什么函数指针成员吗?

答:要的,需要添加fasync函数指针,要实现这个函数指针,幸运的是,这个函数仅仅调用了fasync_helper函数,而且这个函数是内核帮我们实现好了,驱动工程师不用修改,fasync_helper函数的作用是初始化/释放fasync_struct

详细请参考驱动源码:

#include <linux/kernel.h>
#include <linux/fs.h>
#include <linux/init.h>
#include <linux/delay.h>
#include <linux/irq.h>
#include <asm/uaccess.h>
#include <asm/irq.h>
#include <asm/io.h>
#include <linux/module.h>
#include <linux/device.h>                 //class_create
#include <mach/regs-gpio.h>                //S3C2410_GPF1
//#include <asm/arch/regs-gpio.h>
#include <mach/hardware.h>
//#include <asm/hardware.h>
#include <linux/interrupt.h>  //wait_event_interruptible
#include <linux/poll.h>   //poll
#include <linux/fcntl.h>

/* 定义并初始化等待队列头 */
static DECLARE_WAIT_QUEUE_HEAD(button_waitq);

static struct class *fifthdrv_class;
static struct device *fifthdrv_device;

static struct pin_desc{
        unsigned int pin;
        unsigned int key_val;
};

static struct pin_desc pins_desc[4] = {
                {S3C2410_GPF1,0x01},
                {S3C2410_GPF4,0x02},
                {S3C2410_GPF2,0x03},
                {S3C2410_GPF0,0x04},
};

static int ev_press = 0;

/* 键值: 按下时, 0x01, 0x02, 0x03, 0x04 */
/* 键值: 松开时, 0x81, 0x82, 0x83, 0x84 */
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val;
int major;

static struct fasync_struct *button_fasync;

/* 用户中断处理函数 */
static irqreturn_t buttons_irq(int irq, void *dev_id)
{
        struct pin_desc *pindesc = (struct pin_desc *)dev_id;
        unsigned int pinval;
        pinval = s3c2410_gpio_getpin(pindesc->pin);

        if(pinval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* 松开 */
                key_val = 0x80 | (pindesc->key_val);
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* 按下 */
                key_val = pindesc->key_val;
        }

        ev_press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表示中断已经发生 */
        wake_up_interruptible(&button_waitq);   /* 唤醒休眠的进程 */

        /* 用kill_fasync函数告诉应用程序,有数据可读了
         * button_fasync结构体里包含了发给谁(PID指定)
         * SIGIO表示要发送的信号类型
         * POLL_IN表示发送的原因(有数据可读了)
         */
        kill_fasync(&button_fasync, SIGIO, POLL_IN);
        return IRQ_HANDLED;
}
static int fifth_drv_open(struct inode * inode, struct file * filp)
{
        /*  K1 ---- EINT1,K2 ---- EINT4,K3 ---- EINT2,K4 ---- EINT0
           *  配置GPF1、GPF4、GPF2、GPF0为相应的外部中断引脚
           *  IRQT_BOTHEDGE应该改为IRQ_TYPE_EDGE_BOTH
         */
        request_irq(IRQ_EINT1, buttons_irq, IRQ_TYPE_EDGE_BOTH, "K1",&pins_desc[0]);
        request_irq(IRQ_EINT4, buttons_irq, IRQ_TYPE_EDGE_BOTH, "K2",&pins_desc[1]);
        request_irq(IRQ_EINT2, buttons_irq, IRQ_TYPE_EDGE_BOTH, "K3",&pins_desc[2]);
        request_irq(IRQ_EINT0, buttons_irq, IRQ_TYPE_EDGE_BOTH, "K4",&pins_desc[3]);
        return 0;

static ssize_t fifth_drv_read(struct file *file, char __user *user, size_t size,loff_t *ppos)
{
        if (size !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-EINVAL;

        /* 当没有按键按下时,休眠。
         * 即ev_press = 0;
         * 当有按键按下时,发生中断,在中断处理函数会唤醒
         * 即ev_press = 1;
         * 唤醒后,接着继续将数据通过copy_to_user函数传递给应用程序
         */
        wait_event_interruptible(button_waitq, ev_press);
        copy_to_user(user, &key_val, 1);

        /* 将ev_press清零 */
        ev_press = 0;
        return 1;
}

static int fifth_drv_close(struct inode *inode, struct file *file)

        free_irq(IRQ_EINT1,&pins_desc[0]);
        free_irq(IRQ_EINT4,&pins_desc[1]);
        free_irq(IRQ_EINT2,&pins_desc[2]);
        free_irq(IRQ_EINT0,&pins_desc[3]);
        return 0;

static unsigned int fifth_drv_poll(struct file *file, poll_table *wait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mask = 0;

        /* 该函数,只是将进程挂在button_waitq队列上,而不是立即休眠 */
        poll_wait(file, &button_waitq, wait);

        /* 当没有按键按下时,即不会进入按键中断处理函数,此时ev_press = 0
         * 当按键按下时,就会进入按键中断处理函数,此时ev_press被设置为1
         */
        if(ev_press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ask |= POLLIN | POLLRDNORM;  /* 表示有数据可读 */
        }

        /* 如果有按键按下时,mask |= POLLIN | POLLRDNORM,否则mask = 0 */
        return mask;
}

/* 当应用程序调用了fcntl(fd, F_SETFL, Oflags | FASYNC);
 * 则最终会调用驱动的fasync函数,在这里则是fifth_drv_fasync
* fifth_drv_fasync最终又会调用到驱动的fasync_helper函数
* fasync_helper函数的作用是初始化/释放fasync_struct
 */
static int fifth_drv_fasync(int fd, struct file *filp, int on)
{
        return fasync_helper(fd, filp, on, &button_fasync);
}

/* File operations struct for character device */
static const struct file_operations fifth_drv_fops = {
        .owner                = THIS_MODULE,
        .open                = fifth_drv_open,
        .read                = fifth_drv_read,
        .release    = fifth_drv_close,
        .poll       = fifth_drv_poll,
        .fasync                = fifth_drv_fasync,
};

/* 驱动入口函数 */
static int fifth_drv_init(void)

        /* 主设备号设置为0表示由系统自动分配主设备号 */
        major = register_chrdev(0, "fifth_drv", &fifth_drv_fops);

        /* 创建fifthdrv类 */
        fifthdrv_class = class_create(THIS_MODULE, "fifthdrv");

        /* 在fifthdrv类下创建buttons设备,供应用程序打开设备*/
        fifthdrv_device = device_create(fifthdrv_class, NULL, MKDEV(major, 0), NULL, "buttons");

        return 0;
}

/* 驱动出口函数 */
static void fifth_drv_exit(void)

        unregister_chrdev(major, "fifth_drv");
        device_unregister(fifthdrv_device);  //卸载类下的设备
        class_destroy(fifthdrv_class);                //卸载类

module_init(fifth_drv_init);  //用于修饰入口函数
module_exit(fifth_drv_exit);  //用于修饰出口函数

MODULE_AUTHOR("LWJ");
MODULE_DESCRIPTION("Just for Demon");
MODULE_LICENSE("GPL");  //遵循GPL协议

应用测试程序源码:
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<sys/types.h>
#include <sys/stat.h>
#include <fcntl.h>
#include <unistd.h>        //sleep
#include <poll.h>
#include <signal.h>
#include <fcntl.h>

int fd;

void mysignal_fun(int signum)

        unsigned char key_val;
        read(fd,&key_val,1);
        printf("key_val = 0x%x\n",key_val);
}

/* fifth_test
 */
int main(int argc ,char *argv[])
{
        int flag;
        signal(SIGIO,mysignal_fun);

        fd = open("/dev/buttons",O_RDWR);
        if (fd <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open error\n");
        }

        /* F_SETOWN:  Set the process ID
         *  告诉内核,发给谁
         */
        fcntl(fd, F_SETOWN, getpid());

        /*  F_GETFL :Read the file status flags
         *  读出当前文件的状态
         */
        flag = fcntl(fd,F_GETFL);

        /* F_SETFL: Set the file status flags to the value specified by arg
         * int fcntl(int fd, int cmd, long arg);
         * 修改当前文件的状态,添加异步通知功能
         */
        fcntl(fd,F_SETFL,flag | FASYNC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* 为了测试,主函数里,什么也不做 */
                sleep(1000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0;
}

测试步骤:

[WJ2440]# ls
Qt             fifth_drv.ko   lib            sddisk         udisk
TQLedtest      fifth_test     linuxrc        second_drv.ko  usr
app_test       first_drv.ko   mnt            second_test    var
bin            first_test     opt            sys            web
dev            fourth_drv.ko  proc           third_drv.ko
driver_test    fourth_test    root           third_test
etc            home           sbin           tmp
[WJ2440]# insmod fifth_drv.ko
[WJ2440]# lsmod
fifth_drv 3360 0 - Live 0xbf006000
[WJ2440]# ls /dev/buttons -l
crw-rw----    1 root     root      252,   0 Jan  2 04:27 /dev/buttons
[WJ2440]# ./fifth_test
key_val = 0x1
key_val = 0x81
key_val = 0x4
key_val = 0x84
key_val = 0x2
key_val = 0x82
key_val = 0x3
key_val = 0x83
key_val = 0x4
key_val = 0x84
key_val = 0x84

由测试可知,当无按键按下时,应用测试程序一直在sleep,当有按键按下时,signal会被调用,最终会调用mysignal_fun,在此函数里read(fd,&key_val,1);会去读出按键值,这样一来,应用程序就相当于不用主动去读数据了,每当驱动里有数据时,就会告诉应用程序有数据了,你该去读数据了,此时read函数才会被调用。

这里最后总结一下老师的笔记:

为了使设备支持异步通知机制,驱动程序中涉及以下3项工作:
1. 支持F_SETOWN命令,能在这个控制命令处理中设置filp->f_owner为对应进程ID。
   不过此项工作已由内核完成,设备驱动无须处理。
2. 支持F_SETFL命令的处理,每当FASYNC标志改变时,驱动程序中的fasync()函数将得以执行。
   驱动中应该实现fasync()函数。
3. 在设备资源可获得时,调用kill_fasync()函数激发相应的信号

应用程序:
fcntl(fd, F_SETOWN, getpid());  // 告诉内核,发给谁

Oflags = fcntl(fd, F_GETFL);
fcntl(fd, F_SETFL, Oflags | FASYNC);  // 改变fasync标记,最终会调用到驱动的faync > fasync_helper:初始化/释放fasync_struct

网友:
竞争神经网络与SOM神经网络详解与matlab实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