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PC、PCB与IC在生产工艺上有哪些异同?

楼主(2020-06-09):
FPC、PCB与IC在生产工艺上有哪些异同?8 Y. C! y) A2 W. e

网友:
    Fpc是柔性电路板,Pcb是印制电路板,IC是集成电路。前两者算一个体系,而后者是另一个体系。首先,材质不同,IC的材质是半导体,印制板的材质一般是FR4, 柔性板为Pi材质。其次,加工流程不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