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FP+光模块PCB布局时有一半在板外可以吗?会对信号有影响吗?

楼主(2020-06-09):
板子上使用了2*1的SFP+光模块,但是现在由于地方不够,所以不能光模块按照推荐的PCB布局摆放,现在最多只能做到如下图所示,参考设计上露到外面的两个引脚都是接地的,现在不知道这样做是否会对信号产生影响?求大家指教。

网友:
    不是很确定 看看大佬们怎么解答

网友A:
    这个是我画的板子,你可以看看,不懂的可以问我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    这个是我画的板子,你可以看看,不懂的可以问我

出板边只有1个毫米,结构的原因。

网友B:
    不知道您担心的会对信号有影响是什么信号?其实,这些管脚都是固定PIN脚一样,接地是可以提升EMC性能部分。如果说光模块与面板搭接良好,而在PCB附近又有螺孔孔位置,这样RE/ESD方面都不会有问题。
从光模块的工艺稳定性保证上,需要确保插拔不会变形的话,那么也是可以接受没有的。
    所以需要考虑的是EMC性能和生产安装的固定性就OK。

网友:
    对信号应该没有影响,整个外壳都是金属的,不差这一点连接,能保证安装牢固性就没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不知道您担心的会对信号有影响是什么信号?其实,这些管脚都是固定PIN脚一样,接地是可以提升EMC性能部分。 ...

    好的,谢谢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出板边只有1个毫米,结构的原因。

    您好,还想请教您一下,光模块的底面是不能放器件吗?看您的外围器件都放在器件的侧面,我们板子边上都没有地方了我就把有些器件都放在光模块的背面了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您好,还想请教您一下,光模块的底面是不能放器件吗?看您的外围器件都放在器件的侧面,我们板子边上都没 ...

底层放器件倒是问题不大,关键是你不能打孔。因为整个光模块都是金属的,打孔了,可能在顶层有短路风险(就算你是油墨塞孔工艺也不可靠)。还一个问题是,光模块功耗较大,你在下面放器件也是必须考虑的。(一般背面放的是电源和控制信号,影响也不是很大)
最后,很多公司考虑波峰焊工艺。通孔焊盘周围3~5mm范围内不能有表贴器件。这样算下来,你认为光模块底层还有多少空间放器件。

网友:
    虽然我看不懂  来赚个威望

网友:
    可以的6666666

网友:
    丝印表示的是CAGE 吧, 里面有个连接器的, 走线只走到连接器, 只要这部分走线有参考就好了

网友(2020-09-02):
    测试下看文章是扣减威望,还是增加威望值

网友:
    我觉得光笼子在外面也不是不行,只要地这些全部能处理好  搭接没问题的话  只是跟结构有关系

网友:
    你们的产品需要做EMC吗?这样我感觉RE有点悬,对信号本身的影响倒不太大

网友(2023-06-19)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我画的板子,你可以看看,不懂的可以问我

    你好,可以请教一些问题嘛

网友:
    一看就知道没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    底层放器件倒是问题不大,关键是你不能打孔。因为整个光模块都是金属的,打孔了,可能在顶层有短路风险( ...

如果器件放底层了,也打孔了,可以在顶面的过孔上加一个丝印白油,避免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