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MS320C6678开发例程使用手册(1)

楼主(2020-06-09):
    • 如实验无特别说明,默认都是使用UART作为调试串口。
    • 广州创龙TMS320C6678系列开发板共用此用户手册,由于各个开发板之间的硬件资源存在差异,因此有部分实验需要在特定的开发板上完成。
    • 建议使用TL-XDS560V2仿真器进行开发。
    基于仿真器的程序加载与烧写
    查看仿真器是否安装成功
    如下TMS320C6678开发,均以TL-XDS560V2仿真器为例。开发板断电,连接好仿真器和开发板,并将仿真器的USB口插进电脑USB插槽,开发板上电。右击计算机图标,点击“设备->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”或者“设备->端口”,查看是否有对应的仿真器的选项出现,如有说明仿真器驱动已经正常安装,否则请先正确安装CCS。
    CS集成开发环境自带XDS560系列仿真器驱动。如果仿真器无法正常使用,请检查是否存在驱动冲突,和Ubuntu是否占用。
    • 设置工程配置文件信息

    • 单个仿真器配置
    请先按照软件安装文档《Windows版本CCS5.5安装》安装CCS,然后打开CCS集成开发环境,点击菜单"File->New->Target Configuration File",如下图所示:
    在弹出的界面中输入工程配置文件名字,然后点击Finish。如下图所示:
    在弹出的对话框的"Connection"下拉框中选择对应的仿真器类型,在"Board or Device"下拉框中选择对应的芯片型号,点击右侧Save。如下图所示:
    仿真器连接开发板,将开发板的拨码开关拨到NO BOOT模式,这个档位是DEBUG调试模式。开发板上电,点击"Test Connection",测试仿真器是否连接成功。如下图所示:
    多个仿真器配置
    打开上述新建好的配置文件,点击"Advanced->New…",如图所示:
    选择对应的仿真器连接,如图所示:
    点击新建的仿真器连接,然后点击"Add…",如图所示:
    点击Devices窗口,选择相应的设备,点击Finish如图所示:
    点击新建的仿真器连接,修改相应的端口值,并保存,如图所示:
    可按上述操作继续添加多个仿真器配置。

网友:
    可按上述操作继续添加多个仿真器配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