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17.4pspice仿真不能用

楼主(2020-06-09):
    cadence17.4安装007的补丁后不能使用Pspice仿真了。又遇到同样问题的吗?

网友:
    没有 重装补丁试试?

楼主:
    重装补丁也不行,点击设置仿真参数,没有反应

楼主:
    006号补丁就可以用,但007号补丁就不行

网友:
    Crack之前要把安装目录下的 X:\Cadence\SPB_17.4\tools\bin 目录下的 orsimsetup64.dll 剪切出来备份,事后再覆盖回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