射频板子装金属外壳之后为什么接收信号能力会变差

楼主(2020-06-09):
有一个射频接收的板子,为什么装铝合金外壳的后,会比没装要差2-3db,这是怎么回事。射频板子本身没有屏蔽罩。板子射频部分距离外壳上面高度是15mm,背面没有射频线路,距离外壳大概3mm.

网友:
你换一个陶瓷的外壳,天线离外壳有点近

网友:
    多半是外壳反射电磁波,更多噪音进入你的前端。可以试试把盒子内表面贴上吸收电磁波的材料。当然射频接收器尽量加屏蔽罩,不然奇怪问题一堆堆

网友:
    屏蔽罩盖起来吧,省一堆事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