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FPGA片上PowerPC和VxWorks的TCP/IP通信

楼主(2020-06-09):
摘??? 要:本文以Xilinx公司Virtex-II Pro器件为开发平台,介绍了其内嵌PowerPC405处理器设计的原理和软硬件协同设计方法。结合典型的TCP/IP通信实验,文中详细描述了系统设计方法以及VxWorks系统下BSP的开发和移植过程,并给出了实验结果。
  关键词:PowerPC405;EDK;BSP;TCP/IP通信

引言
  随着应用的不断普及和深入,在设计嵌入式系统时,往往需要同时优化众多因素,如成本、功率、尺寸、性能、灵活性、产品上市时间、设计开发周期,以及可靠性等。Xilinx 公司推出的嵌入式处理器设计平台Virtex-II Pro和Virtex-4系列器件可以满足上述要求,其高性能的设计工具为设计者提供了完善的软硬件协同设计能力。本文以Virtex-II Pro P20 芯片内嵌PowerPC405硬核为处理器,选用目前广泛使用的VxWorks操作系统,阐述了内嵌PowerPC嵌入式设计的过程和要点,详细介绍了TCP/IP实时传输的整个设计过程,实验结果表明这种构架模式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。

基于FPGA片上PowerPC
的嵌入式系统开发
  随着嵌入式技术的发展,针对当前嵌入式处理器的应用,Xilinx公司推出了两款基于FPGA的32位嵌入式处理器内核。一种是采用先进IP植入技术实现的嵌入在Virtex-II Pro和Virtex-4器件中的PowerPC405处理器内核(这是业界目前唯一的嵌入式硬核),另一种是MicroBlaze 32位嵌入式处理器软核。硬核的好处是能够提供更快的数据处理能力,而软核则具有更好的灵活性,在目标器件中可以进行任意配置。由于硬核在速度和资源上具有优势,因此本文采用了PowerPC405处理器,它支持复杂嵌入式的应用模式。由于同时需要嵌入式RTOS VxWorks,而FPGA内部的BlockRAM往往不能满足提供较大存储空间的要求,因而一般要由外部的存储器阵列实现。

  该体系结构主要应用于需要RTOS支持的数据处理、软件、控制等实时系统以及以FPGA为核心的复杂应用中。Virtex-II Pro系列器件采用IBM CoreConnect总线技术,该总线包括:处理器局部总线(PLB)、片上外设总线(OPB)和设备控制寄存器总线(DCR)。PLB总线为片内的高速数据通道,通常连接高速外设、DMA存储控制器等,OPB总线则通常用于连接速率较低的片上外设,二者通过总线桥接器与处理器总线连接,从而保证PLB总线的高速特性。DCR总线用于实现PowerPC405的通用寄存器与逻辑设备控制寄存器的数据通信。

  针对基于PowerPC405的平台FPGA设计,Xilinx公司推出了完整的软硬件协同设计工具EDK (Embedded Development Kit),它是一个专用于FPGA内部32位嵌入式处理器的集成化开发工具包,并提供硬件和软件协同设计的能力,从而极大地缩短了设计周期。在软硬件协同设计开发平台上,嵌入式软件工程师仍然可以独立地进行软件设计,硬件逻辑工程师也就可以继续采用过去的设计方法。

  在实际的软硬件协同开发时,如果不使用嵌入式RTOS,PowerPC405可以起到类似单片机的作用,软件开发就变得相对简单。而在一些大型项目的开发过程中,嵌入式RTOS往往是必需的,因此,研究嵌入式RTOS应用开发及其BSP的移植具有关键意义。

基于PowerPC405的
VxWorks下的TCP/IP通信
整体系统设计??
  VxWorks提供了丰富而标准的socket编程接口,可以方便地实现TCP/IP通信,同时,其多任务机制可以高效地完成实时任务的产生、调度、资源分配机制。本文在Virtex-II Pro开发平台上利用PowerPC405内嵌处理器和PC机进行TCP/IP通信,在底层使用100Mbps以太网作为传输媒介,实现了Vxworks嵌入式系统控制的文件实时传输。

  可以利用EDK中的BaseSystem BuilderWizard来快速构建基于PowerPC405的系统。首先设定参考时钟频率、处理器时钟、总线时钟,如果在设计中包含有100M网口,那么总线时钟必须选择100M以上的频率。然后选取相应的外设, RS232串口、100M以太网口、SDRAM等,其中plb_bram_if_cntrl外设是必选的,该控制器完成对BlockRAM的控制,保持CPU处于一个确定的状态。系统设计架构如图3所示,这里用到了EDK内带的Ethernet MAC LogiCore(图中的EMAC)。

BSP开发和移植
  嵌入式操作系统开发中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,就是BSP (板级支持包)的开发。这是一项非常复杂而繁琐的工作,Xilinx公司提供的EDK套件,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开发者的工作。EDK中的BSP生成器(BSPgen)可以根据不同的微处理器、外设和RTOS组合自动产生用户可裁剪的BSP。它包含了系统所必需的支持软件,包括Boot代码、设备驱动和RTOS的初始化。利用BSPgen可以把Xilinx器件驱动打包到BSP的子目录下,并且把Xilinx器件驱动与VxWorks及其Tornado集成开发环境无缝集成,充分减少开发周期。

  但是,BSPgen生成的BSP只是一个固定的BSP模板文件,不能自动设置RAM/ROM的存储器映射,不支持用户通过BSPgen流程自定义的核/驱动,不能自动集成总线错误检测,而且,Caches在缺省情况下被禁止的。

  对于BSP开发人员来讲,借助EDK的BSPgen,还必须要做以下几项工作:
1) 准确定义RAM/ROM边界地址,修改configure.h和makefile文件(两者的地址定义必须相匹配);

2) 增加不能与VxWorks无缝集成的其他器件的驱动文件,如总线错误检测及报告、关键性中断、GPIO接口、I2C接口、SPI接口等;

3) 配置以太网参数,设置缺省的IP地址、MAC地址(sysNet.c文件中);

4) 配置内核服务选项,禁止/使能Cache和RAM,设置TCP/UDP/IP参数等;

5) 增加总线错误检测报告和关键中断支持文件。

  经过以上修改之后,将BSPgen产生的BSP放在Tornado的安装目录…\target\config下,在Tornado集成环境下生成Bootloader,然后就可以进行一般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开发过程了。在这里,对BSP的修改只有config.h和makefile文件的RAM/ROM地址定义,修改如下:
#define ROM_BASE_ADRS?? 0xff800000?????????
?? #define ROM_TEXT_ADRS?? (ROM_BASE_ADRS)????
?? #define ROM_WARM_ADRS?? (ROM_TEXT_ADRS+8)??
?? #define ROM_SIZE??????? 0x00400000?????????
?? #define RAM_HIGH_ADRS?? 0x00200000?????????
?? #define RAM_LOW_ADRS??? 0x00100000???????

TCP/IP通信实验
  本文建立的实验环境包括:一块Virtex-II Pro开发板DS-BD-2VP20-FF1152(客户端),一台Pentium4计算机主机(服务器端),一根RS232串口线、网线,parallel IV下载线。基于TCP/IP的Socket应用框架原理如图4所示,经过实际测试得知,网络吞吐效率可超过30%。????????
客户端程序:
sFd=socket (AF_INET, SOCK_STREAM,0);
optval = 60000;
setsockopt (sFd, SOL_SOCKET, SO_SNDBUF, (char *)&optval, sizeof (optval));
sockAddrSize=sizeof (struct sockaddr_in);
bzero((char *)&serverAddr , sockAddrSize);
serverAddr.sin_family=AF_INET;  serverAddr.sin_len=(u_char) sockAddrSize;
serverAddr.sin_port=htons (SERVER_PORT_NUM);
serverAddr.sin_addr.s_addr = inet_addr ("128.0.43.102");
connect(sFd, (struct sockaddr *)&serverAddr,sockAddrSize);
send (sFd ,(char *)&myrequest. message, REQUEST_MSG_SIZE,0);
服务器端的程序可以由VC类库来实现,这里就不再给出。

结语
  开发基于FPGA的嵌入式系统是迈向最终SoC的必由之路,传统的FPGA厂商纷纷涉足嵌入式领域,FPGA所具有的低成本、低功耗、小尺寸、高性能、开发周期短等优势,必将使其在当今嵌入式开发的热潮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。

网友:
Xilinx 公司推出的嵌入式处理器设计平台Virtex-II Pro和Virtex-4系列器件可以满足上述要求,其高性能的设计工具为设计者提供了完善的软硬件协同设计能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