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常用的CPLD芯片用哪个比较好,性价比高

楼主(2020-06-09):
新手,请问常用的cpld芯片用哪个比较好,性价比高?EPM240和570都能满足资源的情况下,各有什么优劣??感谢大神了

网友A:
    EPM240和570可用的宏单元数量不同,一个只有240个,一个只有570个,当然越多越好了,相当于代码编译后的程序存储器的大小,想要更多的,你也可以用EPM1270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EPM240和570可用的宏单元数量不同,一个只有240个,一个只有570个,当然越多越好了,相当于代码编译后的程 ...

谢谢你的帮助。

网友(2020-08-13):
一、要看实际用的逻辑资源,如果实际使用大于总资源的80%,如果你用了200个逻辑单元,240还是算了。用570。二、看这两个器件市场使用的量,使用量大的容易采购,性价比也会好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