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产生带有死区时间控制的互补pwm?

楼主(2020-06-09):
想请教一下站内大神,想要产生如下图所示含有死区时间的互补的pwm,具体的编程语言怎么写。我自己写的这一段只能在上升沿出有死区。
always@(posedge CLK50M or negedge Rst_n)

begin
    IF(!Rst_n)begin
   cntd1<=5'd0;
   dpwm_od1<=1'b0;
   end
    else begin
        if(pwm_od1i==1'b0)begin
             cntd1<=5'd0;
     dpwm_od1<=1'b0;
     end
     else if(cntd1==d_set)begin
                 cntd1<=d_set;
         dpwm_od1<=1'b1;
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else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d1<=cntd1+1'd1;
           dpwm_od1<=1'b0;
          end
   end
end
有大神可以解答一下吗,非常感谢!

网友A:
用高级定时器TIM1产生一组互补PWM,用通用定时器TIM3输入捕获,测量PWM的频率和占空比。
1、互补PWM输出
使用高级定时器1的CH1和CH1N通道,该定时器可以选用144M的高频率,对应选用输出引脚PA8和PA7,参考库函数使用手册的步骤,大概概括一下:
1.使能时钟和配置相应GPIO,几乎所有外设使用的第一步
2.配置定时器分频值,重装载值,计数模式等基本参数
3.配置OC参数,也就是OCInitStructure结构体,注意CHxN的输出状态要使能,才能输出互补
4.完成上面步骤就可以输出互补PWM了,如果需要死区等功能,再配置BDTR
5.打开定时器,使能PWM输出
下面是使用144M频率产生100k PWM的主要部分代码:
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TIM1,ENABLE);
        RCC_TIMCLKConfig(RCC_TIM1CLK_PLLCLK);        // 选择144M时钟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 0;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.TIM_Period = 1440-1;//144M/100k=1440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 = TIM_CKD_DIV1 ;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.TIM_RepetitionCounter = 0x00;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(TIM1,&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);
        TIM_OCStructInit(&TIM_OCInitStructure);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Mode = TIM_OCMode_PWM1;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utputState = TIM_OutputState_Enable;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utputNState = TIM_OutputNState_Enable;//开启互补通道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Pulse =720;//脉宽,50%占空比,1440/2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IdleState = TIM_OCIdleState_Reset;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Polarity = TIM_OCPolarity_High;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NPolarity = TIM_OCNPolarity_High;
        TIM_OC1Init(TIM1,&TIM_OCInitStructure);
        TIM_OC1PreloadConfig(TIM1,TIM_OCPreload_Enable);
        TIM_BDTRInitStructure.TIM_OSSRState = TIM_OSSRState_Enable;
        TIM_BDTRInitStructure.TIM_OSSIState = TIM_OSSIState_Disable;
        TIM_BDTRInitStructure.TIM_LOCKLevel = TIM_LOCKLevel_1;
        TIM_BDTRInitStructure.TIM_DeadTime =1440*4/100;//5%死区,则实际占空比45%
        TIM_BDTRInitStructure.TIM_Break = TIM_Break_Enable;
        TIM_BDTRInitStructure.TIM_BreakPolarity = TIM_BreakPolarity_High;
        TIM_BDTRInitStructure.TIM_AutomaticOutput = TIM_AutomaticOutput_Enable;
        TIM_BDTRConfig(TIM1,&TIM_BDTRInitStructure);
        TIM_Cmd(TIM1,ENABLE);
        TIM_CtrlPWMOutputs(TIM1,ENABLE);

用示波器可以查看输出波形。
2、PWM输入捕获
用这个功能可以测量输入波形的频率或(和)占空比,使用的是定时器TIM3的Input capture mode,可以测量频率或者占空比,为了方便同时测量这两个量,使用该模式中的特殊情况PWM input mod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高级定时器TIM1产生一组互补PWM,用通用定时器TIM3输入捕获,测量PWM的频率和占空比。
1、互补PWM输出
 ...

先看看再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