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里面如何移除非功能焊盘

楼主(2020-06-10):
    如题,大神们pads里面如何在出Gerber时移除非功能焊盘

网友A:
    用CAM350打开geiber就可以修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CAM350打开geiber就可以修改

    感谢,是要选到每个过孔对应的层逐个删除吗?有没有像allegro那样出gerber时选中直接输出

网友(2020-11-12):
    可以修改焊盘,一般过孔是建立表层,内层,结束层。如果需要去除某几层的非功能焊盘,就在这里ADD,加入相对应的层,然后把焊盘改成和钻孔大小一样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