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如图,怎样画出和via大小一样的shape?

楼主(2020-06-10):
如图,怎样画出和via大小一样的shape?shape的边缘刚好是和via的边缘重叠

网友:
    挺好看的,应该需要skill才能办到。

网友A:
    可以,方法比较繁琐,首先从以via中心连线为边铺铜---以via半径大小将扩大铺铜---将decompose shape为line---以via半径大小将line倒圆弧---合并shape就完成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,方法比较繁琐,首先从以via中心连线为边铺铜---以via半径大小将扩大铺铜---将decompose shape为line- ...

好,谢谢,

网友B:
    三步:1.直接依孔中心铺铜 2.铜皮直接EXPAND其边缘与孔PAD外形一致 3.按孔半径直接TRIM铜皮 此铜皮。像你给的二种孔排列非常容易搞定,其它排列可能不完美。上图说话: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可以,方法比较繁琐,首先从以via中心连线为边铺铜---以via半径大小将扩大铺铜---将decompose shape为line- ...

你的第二步怎么操作? 第一步是不是要打开格点才能按VIA中心铺铜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    三步:1.直接依孔中心铺铜 2.铜皮直接EXPAND其边缘与孔PAD外形一致 3.孔半径直接TRIM此铜皮。像你给的二种 ...

第二步和第三步怎么操作的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第二步和第三步怎么操作的?

    2.铜皮直接EXPAND其边缘与孔PAD外形一致 3.孔半径直接TRIM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三步:1.直接依孔中心铺铜 2.铜皮直接EXPAND其边缘与孔PAD外形一致 3.按孔半径直接TRIM铜皮此铜皮。像你给 ...

    非常感谢,学到了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2.铜皮直接EXPAND其边缘与孔PAD外形一致 3.孔半径直接TRIM

对哦,可以直接TRIM,想复杂了$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可以,方法比较繁琐,首先从以via中心连线为边铺铜---以via半径大小将扩大铺铜---将decompose shape为line- ...

铜箔倒圆弧这一步复杂化了,可以直接对整块shape的拐角一次性倒圆弧就搞定了:

网友:
    我们要求没有这么高吧,是好看了些,但是效率低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    可以,方法比较繁琐,首先从以via中心连线为边铺铜---以via半径大小将扩大铺铜---将decompose shape为line- ...

    铜箔倒圆弧这一步复杂化了,可以直接对整块shape的拐角一次性倒圆弧就搞定了:

    值得学习一下

网友:
    如何捕捉via中心敷铜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