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请问一下一个电源电路的问题

楼主(2020-06-10):
想请问一下,在图中的电路中的R606电阻的具体作用

网友:
    我的理解是关机之后给系统放电用的。因为关机之后电容里面还存储了一定的电。

网友:
    放电,一般不上件。

网友:
假负载吧,快速放电用

网友:
    断电的时候快速放电用的,比如负载是个LED灯,如果没这个电阻,那灯会慢慢熄灭;如果有这个电阻,那灯会瞬间就熄灭了。